请问那些arm芯片的电压为3.3V,最好能够集成了ADC与CAN?

楼主(2005-01-26):
现在开始做毕业设计
需要一款ARM芯片做IO板的MCU
首次接触
开始选用了一款PHILIPS公司的LPC2294
因为需要模数转换和CAN接口
这款芯片不仅符合而且还内部集成了RAM与FLASH
使得扳子的结构简单很多
也比较符合我这样的新手
可是最后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
这款芯片的电压为1.8V,而扳子要求芯片电压为3.3V
所以恳求各位大虾指教一二
有没有类似的芯片?
小女子在此深表感谢!

网友:

自己转换电源不行吗?
spx1117m3-3.3   5v转3.3v
spx1117m3-1.8   5v转1.8v

网友:

TPS767D318, 输入5v转输出一路3.3V和一路1.8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