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虾关于S3C2410A的频率的问题

楼主(2005-01-27):
请教:我的板子上用的CPU是S3C2410A,理论上主频是可以升到266MHZ的,但是,我的板子的情况是,在200MHZ主频下,可以正常,稳定的工作,但是,升到266MHZ,程序就飞了。请问各位大虾,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我应该在哪些方面注意。谢谢!

网友:

是不是你的总线频率太高啦,你可以把CLKDIVN的值改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