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,存储器应用问题

楼主(2005-01-27):
初学,请教一个存储器应用问题:
1、一个系统中,片内存储和片外存储(ROM)都可以用吗(如同51)?
2、哪位朋友用过串行的彩色LCD,推荐一款!
谢谢各位前辈!

文字

网友:

一个系统中,片内存储和片外存储(ROM)可以用,一片内当数据FLASH来用,一片当程序ROM来用

楼主:

片内flash作程序的算法,片外flash作间面,这样可行否?如果片内flash当数据FLASH来用,他的写入次数有限,如何处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