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out: s3c2410 的 usb device driver

楼主(2005-01-30):
小弟编了一个 s3c2410 的 usb device 的驱动,但发现不产生复位和end point 0中断,
这是怎么回事呢?
请那位大虾指点。

网友:

你的中断都没打开嘛。首先检查内核的中断开了没有。再是你的中断控制器设置好没,然后是你的init。s里的0x18的中断跳转有没设置。可以先写个简单的外部中断0来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