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有谁知道下列英文单词的汉语意思!

楼主(2005-02-26):
[这个贴子最后由wuduguioo在 2005/02/26 08:38am 第 1 次编辑]

有谁知道下列英文单词的汉语意思,请执教:Little-endian、Big-edian、Thumb。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btltz在 2005/03/02 11:29pm 第 1 次编辑]

Little-endian和Big-edian与计算机(或数字逻辑电路)数字表示、读取顺序习惯有关。比如从高64位到低64位或者反过来。(具体哪个是从高到低,我忘了)
Thumb是“拇指”的意思,被用来命名一个精简指令集。相对于“胳臂”(ARM)指令集,因为更小,所以形象地称为Thumb。(有意思的是,ARM是Advanced RISC Machine的缩写)。
不知道记得对不对。

楼主:

谢谢!我查了一些数据,各个单词的意思如下:
Little-Endian:小端模式,就是32位数据的高位字节存储在地址的高位地址。
Big-endian:大端模式,就是32为数据的高位字节存储在地址的低位地址字节。
Thumb:具体汉语意思不知,仅仅知道这是16位的ARM精简指令集,ARM的指令集是32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