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了解jtag chain和xscale处理器吗?

楼主(2005-02-26):
我现在的板子上边用的是pxa250处理器,板子上还有一个cpld,pxa250和cpld都连接在了jtag chain上边了。
我现在想通过jtag电路控制处理器,但是不行,不知道是不是cpld加入到了jtag chain中。
是不是在调试处理器的时候,应该把cpld bypass了,才可以啊。
我刚刚接触jtag,很多东西都不懂,所以请教 大家

网友:

对你说得,不是很明白,有电路图得话,贴一下,看看!

网友:

那你把把cpld bypass了试试啊

楼主:

怎么bypass cpld啊,我看来很多jtag的文档,还是不明白。
而且它的jtag到并口的转换并不是标准的,所以调试很头痛

网友:

呵呵,我知道一点:JTAG本身实现方式有很多种,JTAG标准本身就具有很多可选项(Optional),各种器件支持的JTAG命令也不完全相同。JTAG组织内部还有一个命令寄存器用于存放通过TMS串行下载命令到片内命令(CPLD的下载电缆电路在相应公司文档中一般有,可以看到其只进行数据缓冲驱动)。英特尔的Xscale我没用过,但是我调试过发明JTAG方法的TI的DSP片子,其内部应该还有固定在程序保留区ROM内的用于仿真调试的程序供处理器执行。
    所以尽管都有一个名字:JTAG,但其实只是一种标准。不同的器件厂商的器件一般不能通过一条链穿在一起调试的。只有根据具体文档提供的可能连接才可以连接。
    所以你的板子调试处理器时我看应该旁路CPLD。扫描数据和命令都通过TDI进入片子,我看可能需要将cpld的TDI和TDO短路,这样命令和数据直接进入处理器。否则串行的数据或者到不了处理器,或者回不了调试主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