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7调试代理软件有问题?

楼主(2005-03-01):
我用SAMSUNG 44B0X板子,简易JTAG仿真器,Boot代码用SAMSUNG的44binit.s,用ARM7调试代理V1.5.1。程序用ADS1.2软件仿真很正常,但Down下板子后执行第一条指令就不对。第一条指令为b ResetHandler,执行后由SVC模式变为About模式(真奇怪,软件仿真永远不会这样的,代码仍为0xea000125,和ARMulate没有区别),后来执行InitStacks时就不能正确返回了。
晕!
后来我换了一个代理软件,Up-tech的UarmJtag,连复位位置都不正常了。
何解?

网友(2009-09-11):
关于不能调试~

你好,我觉得你的问题在于没有init ram,就是开始执行之前没有使用obey命令初始化ram,导致下载程序时根本没有找对存储器的位置,因此我建议你在网上找下相关的内容。

网友:
我是新手,来学习一下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