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还没有入门,请教怎样从51过度到ARM?

楼主(2005-03-02):
    我以前一直是用C51(Keil)编程,熟悉单片机编程,我是想从单片机编程过程知道ARM在ADS1.2中是怎样实现的?
    比如对于一个简单的程序在Keil是这样实现的(不用给图了,大家一定知道)
    先在keil中新建一个工程,选择需要的单片机芯片,然后编辑下面的代码,把下面的代码保存为test.c后增加到工程中,最后就编译工程生成test.hex文件。把生成的text.hex文件通过通用编程器编程到芯片中就可以了。
    #include <reg52.h>
   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;

    void delay(uchar t);
    {
      uchar i;
      for(i=0;i<=t;i++)
      {;}
     }
    void main (void)
    {
     while(1)
      {
       P1=0xff;
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P1=0x00;
       }
     }
请问在 ADS1.2中要实现这样的过程应该怎样做呢?谢谢!我非常想知道。

网友:

建一个初始化的startup.s B main
main()
{
一样
}

楼主:

麻烦lgldonkey可以说的更详细些吗?我还没有入门,不是很懂你的意思。我就想知道编写好一个ARM程序怎样可以下载到芯片中去的全过程。很感谢你的支持,谢谢!

楼主:

请大虾多多支持!!!!!!!!!!!!!我想问的是怎样在ADS1.2编译环境下实现最简单的程序(比如LED闪烁),也就是怎样实现可以烧写芯片程序的过程?

楼主:

没有人关心我们新手(还没有入门的)吗?

网友:

哎,牵扯的东西太多了,不是生成一个bin文件这么简单

楼主:

我想对于懂的大虾来说,在ADS1.2下生成一个可以下载的LED闪烁程序,绝对不会要超过2分钟的时间吧?还是请DX帮助,谢谢!入门难啊!

网友:

我也是新手,现在在做这个的毕业设计

网友:

哈哈!太好了,我也是耶

楼主:

那就一起学习!

楼主:

学ARM真的就这么难吗?没有入门就是这种感觉。

网友(2005-07-26):

这个LED灯的问题在<<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>>中有(北航出版),可找来看.

网友(2005-09-04):

要先写汇编*.s文件,然后再main.c  我也是才刚刚开始的

网友:

我也是,哪里可以找到ads1.2的使用说明阿?请教,这个论坛里面还需要信币。愁

网友(2005-10-09):

多谢

网友:

qq