配置S3C2410的SPICLK作为SPI0的时钟,无时钟输出为什么?

楼主(2005-03-22):
想配置S3C2410的SPICLK作为SPI0的时钟,如下配置,用示波器检测CPU的SPICLK脚,无波形输出,为什么?
设置参数如下:
        CLKCON = CLKCON | 0x40000;//S3C2410.PDFP7-21---cntrol pclk into spi block
        GPECON = GPECON | 0x8000000;//set CPU gpe13 for sck;BIT27=1
        GPECON = GPECON & 0xFBFFFFFF;//set CPU gpe13 for sck;BIT26=0

        GPECON = GPECON | 0x2000000;//bit25=1 for MOSI
        GPECON = GPECON & 0xFEFFFFFF;//bit24=0 for MOSI
        GPECON = GPECON | 0x800000;//bit23=1 for MISO
        GPECON = GPECON & 0xFFBFFFFF;//bit22=0 for MISO
        SPCON0 = 0x1E; /* Polling, ENSCK ,Master, CPOL=1,  CPHA=1 ,NORMAL;*/
找了很久也没找出原因了,请各位大哥哥大姐姐帮忙了。

网友:

SPI总线要在输出数据时才有时钟,不是配置完就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