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成功用于GPS终端的工业级ARM9开发板-LH7A404!

楼主(2005-03-03):
成功用于GPS终端的工业级ARM9开发板-LH7A404!
SHARP ARM9 LH7A404 V2.0开发板
SHARP ARM9 LH7A404 开发板V2.0是用于设计进一步产品的原型板;为用户使用SHARP ARM9 LH7A404和多种LCD屏提供一个设计样板;同时可以作为开发以LH7A404为核心的项目提供前期开发平台和实际工作平台。
开发板共有四部分组成,核心CPU板,接口板,LCD板,GPS及GPRS板。
1、CPU:
  采用SHARP 的ARM9 CPU LH7A404 处理器(200MHz)
  核心电源的电压为1.8V
  CPU的主要特性:
◆ARM922T™ Core:
– 32-bit ARM9TDMI™ RISC Core (200 MHz)
– 16KB Cache: 8KB Instruction Cache and 8KB Data Cache
– MMU (Windows CE™ Enabled)
◆ 80KB On-Chip Memory
◆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
◆ External Bus Interface:
– 100 MHz
– Asynchronous SRAM/ROM/Flash
– Synchronous DRAM/Flash
– PCMCIA
– CompactFlash
◆ Clock and Power Management:
– 32.768 kHz and 14.7456 MHz Oscillators
– Programmable PLL
◆ Low Power Modes (Typical):
– Run (147 mA), Halt (41 mA), Standby (70 µA)
◆ Programmable LCD Controller:
– Up to 1,024 × 768 Resolution
– Supports STN, Color STN, AD-TFT, HR-TFT, TFT
– Up to 64 K-Colors and 15 Gray Shades
◆ 9 Channel, 10-bit A/D Converter:
– Touch Screen Controller
– Brownout Detector
◆ DMA (12 Channels):
– External DMA Channels
– AC97
– MMC
– USB
◆ USB 2.0 Full Speed Host (two downstream ports)
◆ USB 2.0 Full Speed Device
◆ Synchronous Serial Port (SSP):
– Motorola SPI™
– Texas Instruments SSI
– National MICROWIRE™
◆ On-board Boot ROM:
– Supports booting from NAND Flash, I2C, EEPROM, or XMODEM
◆ PS/2 Keyboard/Mouse Interface (KMI)
◆ Three Programmable Timers
◆ Three UARTs:
– Classic IrDA (115 kbit/s)
◆Smart Card Interface (ISO7816)
◆ Four Pulse Width Modulators (PWMs)
◆ MultiMediaCard Interface with Secure Digital
(MMC 2.11/SD 1.0)
◆ AC97 Codec Interface
◆ Smart Battery Monitor Interface
◆ Real Time Clock (RTC)
◆ Up to 64 General Purpose I/O Channels
◆ Watchdog Timer
◆ JTAG Debug Interface and Boundary Scan
◆ Operating Voltage:
– 1.8 V Core
– 3.3 V Input/Output
◆ 5 V Tolerant Digital Inputs
◆ Operating Temperature:
– 0°C to +70°C Commercial
– -40°C to +85°C Industrial
◆ 324-Ball CABGA Package
2、核心板
◆ CPU:
— SHARP ARM9 LH7A404
◆ 内存:
— 两片16M字节FLASH共32M字节内存
— 两片32M字节SDRAM共64M字节内存
◆ CPLD:
— 采用ALTERA CPLD
◆ JTAG接口:
— ARM9 JTAG调试接口
— ALTERA CPLD编程接口
◆ 技术参数:
核心板按工业级要求制作,可以满足工业环境要求。
3、接口板:
◆ 触摸屏接口:四线触摸屏接口
◆ 一个PS2接口
◆ 三个串行接口
◆ 红外(IrDA)接口:最高速率达4Mb
◆ USB接口:三个USB (两个Host,一个Device) 接口
◆ 以太网口:10M/1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
◆ Compact FLASH卡插座:可配置CF 无线局域网卡、存储卡、以太网卡、GSM/GPRS 卡等
◆ IDE(ATA)接口
◆ SD卡插座
◆ SIM卡插座
◆ 六路ADC通道接口
◆ I2C
◆ SSP
◆ 键盘扩展接口
◆ 系统扩展接口,便于用户扩展其他功能
◆ JTAG(CPU、CPLD)接口座
◆ 多个LED指示灯
◆ DC-DC高效率的电源转换或低价位的电源转换,直流电源输入接口
◆ 语音接口:采用AC97芯片,支持语音的输入、输出和MIC接口
◆ 显示接口:具有灵活的LCD屏接口,可以选择从2.2寸到15寸的任何一款数字LCD屏
— 2.2寸SHARP CGS LCD接口及驱动(LS022Q8UD04)
— LVDS接口及驱动(可接各类LVDS接口的LCD)
— 多功能LCD接口及其驱动,可以接各类TFT、ADTFT、HRTFT STN(其中包括MONIO
4-BIT、MONO 8-BIT、SINGLE PANEL OR DUAL PANEL COLOR LCD)接口屏
4、显示板:
提供下列尺寸的可选LCD接口板及LCD:
— SHARP 3寸LCD
— SHARP 3.5寸LCD
— SHARP 4寸LCD
— SHARP 5.7寸LCD
— SHARP 6.4寸LCD
— SHARP 7寸LCD
— SHARP 8.4寸LCD
— SHARP 10.4寸LCD
— LCD接口板及LCD可以和其他ARM处理器直接连接。
5、GPS及GPRS板:
提供的GPS及GPRS接口板可以和LH7A404开发板直接连接,也可以和其他开发板连接。
6、软件包:
◆ 单元测试程序:
可以对SDRAM、串口、网络、LCD屏、语音的输入输出接口等单元电路进行测试,方便用户的硬件调试、系统测试和开发。
◆ LINUX 开发工具包、BSP等相关软件
◆ WIN CE 的BSP
0755-86110080  81833312
Email:lishanqi@itcreator.com.cn
http://www.itcreator.com.cn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wuduguioo在 2005/03/04 05:00pm 第 1 次编辑]

font=楷体_GB2312]我目前正在学习LH7A404,也想买套开发板练练,能大概给各报价吗?请指明报价中饱含哪些东西。如果可能的话,我会跟你联络的?

网友(2007-04-23):
仁兄高手啊
前两天偶也搞个开发板,用的ARM7的片子
差别好大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