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哪里可以找到ARM C语言的开发教程呢?

楼主(2005-03-07):
感谢!

楼主:

请大家指点!谢谢!

网友:

我也想要,谁给以下

网友:

还是看编译器上自带的pdf帮助文档吧

楼主:

在帮助文件中我现在还是没有找到?

网友:

要是有中文的看起来就方便多了

网友:

还没有吗

网友:


网友:

我们学校里有.你来吗

网友:

你们学校里有就下载下来发给我吧

网友:

我也是新手,我也想要!

网友:

一般来讲,ARM CPU的c编程没有太多特别的,
boot过程是要用汇编来写的,主要完成异常向量的设置,ram初始化,代码搬移,c函数所用到的堆栈初始化, 然后跳转到c的入口函数。
用c语言编写ARM核的MCU/SOC的HAL(Hardware Abstract Layer)程序需要对SOC的内部控制逻辑和寄存器有比较好的了解,这一般在SOC的spec中都有所说明的。从编程语言角度来看,其规则和语法和用c语言开发一般的程序并无很特别之处。但要选择合适的编译器和编译参数编译产生ARM汇编目标。
对于os和ap的移植多需要注意嵌入式系统HAL提供的功能,因为嵌入式系统是一种定制开发。

网友:

我想要汇编的,组好能够查询就好了! 活活

网友:

顶了

网友(2005-05-09):

谢谢 !

网友(2011-08-11):
要选择合适的编译器和编译参数编译产生ARM汇编目标。

网友(2012-03-07)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非常好的回复,感谢分享!

网友:
请问哪里可以找到ARM C语言的开发教程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