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3C44BOX普通引脚上最大能承受多大的电压,能否直接使用TTL的反门连接?

楼主(2005-03-07):
请问S3C44BOX普通引脚上最大能承受多大的电压,能否直接使用TTL的非门(比如74LS04)连接? 我看了下芯片资料上面只说VIH>0.7VDD,不清楚具体上限是多少?哪位大哥知道或者这么用过的话请不吝赐教一下

网友:

最好变换一下哦!

网友(2005-05-12):

我是直接接TTL的,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