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ADS1.2中生成的*.BIN文件怎样下载到ARM芯片中呢?

楼主(2005-03-10):
在ADS1.2中生成的*.BIN文件怎样下载到ARM芯片中呢?

网友:

.bin文件要寫到flash中需要專門的flash program程序.

网友:

如何生成.bin 文件阿?

网友:

ads 1.2 会根据你的源码和make文件首先生成 .elf 文件, 然后可以用相关的make命令由 .elf 生成 .bin 文件,也就是下载到目标机上的文件.
将 .bin 文件下载到目标机上需要用到 flash 工具, 有现成的, 也可以自己做, 由JTAG口或串口下载, 同时下载 .bin 文件还需要 scaterfile或scaterload( .txt或 .ld或 .lds) 文件, 他们是用来指示 .bin 文件的 text段, data段 和 bss段 在rom或flash中的分配(即加载时域)以及运行时各段在 rom或flash 和ram中的配置状况(即运行时域)的.
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批评, 共同进步啊

楼主:

    谢谢!很幸运得到silkyu的指点,对于一个ARM还没有入门的人来说,你们说的越简单越直接越好,如果一来就说什么BootLoader之类的就有点搞不明白了。其实从单片机转到ARM,有太多的不明白了,如果silkyu不嫌麻烦可以指点一下小辈。
    对于熟悉51单片机,写个LED闪烁程序通过编程器下载到51芯片中,也就那么4、5分钟,但是如果要在ARM上实现(象我一个没有入门的虾虾),就不知道怎样做了,看到有些大虾说要写什么BootLoader,还有什么Copy到SRAM,什么编程下载也和51不一样了,哎呀,真的搞不懂该怎么办了。这些个问题只有请DX帮助。说得越简单越好,因为我在ARM上是个白痴。谢谢!

网友:

用网口不是更方便么
前提是烧好了bios

网友(2005-06-15):

请教各位大虾lpc21xx系列isp校验和如何计算?lpc21xx的数据或函数如何定位,例如我在程序中定义了一个常量数组,我想将它放到FLASH指定的空间如0x0001000中,请问如何操作,我使用的软件是ADS1.2,谢谢!

网友:

选用philips提供的lpc210x isp软件,按其提示,通过rs232可将*.hex或*.bin,固化到相应的Arm芯片中

网友(2007-04-11):
那怎么把。BIN文件反汇编成。S文件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