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继续问ARM初级问题,一个简单ARM程序?

楼主(2005-03-11):
再次请教,我想请问DX,怎样设计一个LED闪烁程序(包括ARM的启动代码,生成可以下载到ARM上的文件的整个过程)。在网上抄了一个程序,不知道是不是完整的。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这个是不是启动代码呢?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IMPORTMain
AREA    Ini,CODE,READONLY
ENTRY
LDRR0, =0x3FF0000
LDRR1, =0xE7FFFF80
STRR1, [R0]
LDRSP, =0x3FE1000
BLMain
B.
         END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C语言程序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define  IOPMOD   (*(volatile unsigned *)0x03FF5000) //IO port mode register
#define  IOPDATA  (*(volatile unsigned *)0x03FF5008) //IO port data register
void Delay(unsigned int);
int Main()
{
unsigned long  LED;
IOPMOD=0xFFFFFFFF;   //将IO口置为输出模式
IOPDATA=0x01;
for(;;){
LED=IOPDATA;
LED=(LED<<1);
IOPDATA=LED;
Delay(10);
if(!(IOPDATA&0x0F))
IOPDATA=0x01;
}
return(0);
}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
{
unsigned int i,j,k;
for(i=0;i<=x;i++)
for(j=0;j<0xff;j++)
for(k=0;k<0xff;k++);
}
这个程序包括你们说得BOOTLOADER了吗?程序复制到SRAM中了吗?

网友:

这是一个简单的arm应用程序,  不包括BOOTLOADER程序~~~

网友:

asm只是定义了一个gpio地址宏,设置了c函数栈
c函数在循环闪烁led

楼主:

    如果ARM系统不包括OS,那么它和单片机(51)在程序下载,程序执行情况会有那些不同呢?这种情况的BootLoader应该这样写呢?程序怎样COPY到内部的SRAM中呢?

网友:

这个里面没有bootloader,我也想看看arm对uclinux的bootloader来参考一下!不知那位大牛可以贡献一下,最好免费啊 多谢啦!zzs0422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