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linux下移植网卡驱动程序

楼主(2005-03-21):
LBSALE[100]LBSALE

网友:

好东西大家分享,楼主,你高抬贵手

网友(2007-01-18):
回复 网友A:

tanks!

网友:
胡说布道,骗点数的垃圾,斑竹封他!

网友(2007-12-19):
不好!被楼主给骗了

网友(2008-04-03):
相当相当的不厚道,内容如下:(所有的都在这里)

如何在嵌入式LINUX中增加自己的设备驱动程序
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强磊

驱动程序的使用可以按照两种方式编译,一种是静态编译进内核,另一种是编译成模块以供动态加载。由于uClinux不支持模块动态加载,而且嵌入式LINUX不能够象桌面LINUX那样灵活的使用insmod/rmmod加载卸载设备驱动程序,因而这里只介绍将设备驱动程序静态编译进uClinux内核的方法。
下面以UCLINUX为例,介绍在一个以模块方式出现的驱动程序test.c基础之上,将其编译进内核的一系列步骤:
1 改动test.c源带代码
第一步,将原来的:
#include <linux/module.h>
#include <linux/version.h>
char kernel_version[]=UTS_RELEASE;
改动为:
#ifdef MODULE
#include <linux/module.h>
#include <linux/version.h>
char kernel_version[]=UTS_RELEASE;
#else
#define MOD_INC_USE_COUNT
#define MOD_DEC_USE_COUNT
#endif
第二步,新建函数int init_test(void)
将设备注册写在此处:
result=register_chrdev(254,"test",&test_fops);

2) 将test.c复制到/uclinux/linux/drivers/char目录下,并且在/uclinux/linux/drivers/char目录下mem.c中,int chr_dev_init( )函数中增加如下代码:
#ifdef CONFIG_TESTDRIVE
init_test();
#endif

3) 在/uclinux/linux/drivers/char目录下Makefile中增加如下代码:
ifeq($(CONFIG_TESTDRIVE),y)
L_OBJS+=test.o
Endif

4) 在/uclinux/linux/arch/m68knommu目录下config.in中字符设备段里增加如下代码:
bool 'support for testdrive' CONFIG_TESTDRIVE y

5) 运行make menuconfig(在menuconfig的字符设备选项里你可以看见我们刚刚添加的'support for testdrive'选项,并且已经被选中);make dep;make linux;make linux.text;make linux.data;cat linux.text linux.data > linux.bin。
(6) 在 /uclinux/romdisk/romdisk/dev/目录下创建设备:
mknod test c 254 0
并且在/uclinux/appsrc/下运行make,生成新的Romdisk.s19文件。

到这里,在UCLINUX中增加设备驱动程序的工作可以说是完成了,只要将新的linux.bin与Romdisk.s19烧入目标板中,你就可以使用自己的新设备test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