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C 问题请教

楼主(2005-03-22):
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,为什么我在调试samsung 44B0X芯片中RTC模块的时候,发现控制字寄存器RTCCON无法写入,这是什么问题呢? 谢谢了!

网友:

你是怎么写的呢?是在驱动程序中吗?44B0X带有MMU吧?这里边看到的是虚拟地址。我的QQ:304635455,加我的话提示一下你。否则不通过。

楼主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sharpguo在 2005/03/24 11:03am 第 1 次编辑]

写了一个RTC的初始化程序,其中将寄存器RTCCON的bit0置1:  rRTCCON=0x01;
但是在跟踪的时候发现运行完毕了以后却没有改变寄存器的值,不知道为什么,谢谢大侠的指点!

网友:

rRTCCON=0x01;
这个值不会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