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求ADS下C和汇编混编方法,急急急

楼主(2005-03-23):
请问用ADS如何实现C和汇编的混编?
我看了之前的ADS教程,按照上面的例子一模一样的做了一遍
其中代码如下:
C部分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, Institute of Automation
//File Name:  main.c
//Description:
//Author: JuGuang.Li
//Date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define  IOPMOD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*)0x03FF5000) //IO port mode register
#define  IOPDATA  (*(volatile unsigned *)0x03FF5008) //IO port data register
void Delay(unsigned int);
int Main()
{
unsigned long  LED;
IOPMOD=0xFFFFFFFF;    //将IO口置为输出模式
IOPDATA=0x01;
for(;;){
LED=IOPDATA;
LED=(LED<<1);
IOPDATA=LED;
Delay(10);
if(!(IOPDATA&0x0F))
IOPDATA=0x01;
}
return(0);
}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
{
unsigned int i,j,k;
for(i=0;i<=x;i++)
for(j=0;j<0xff;j++)
for(k=0;k<0xff;k++);
}

汇编部分: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, Institute of Automation
;File Name: Init.s
;Description:
;Author: JuGuang.Li
;Date: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IMPORT Main
AREA     Init,CODE,READONLY
ENTRY
LDR R0, =0x3FF0000
LDR R1, =0xE7FFFF80  ;配置SYSCFG,片内4K Cache,4K SRAM
STR R1, [R0]
LDR SP, =0x3FE1000  ;SP指向4K SRAM的尾地址,堆栈向下生成
BL Main
B .
END

可是编译总是说我出错
一下是错误信息:
Error   : A1167E: Invalid line start
Init.s line 1
    1 00000000 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Error   : A1163E: Unknown opcode
Init.s line 2
    2 00000000 ;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, Institute of Automation
Error   : A1163E: Unknown opcode
Init.s line 3
    3 00000000 ;File Name: Init.s
Error   : A1167E: Invalid line start
Init.s line 4
    4 00000000 ;Description:
Error   : A1163E: Unknown opcode
Init.s line 5
    5 00000000 ;Author:  JuGuang.Li
Error   : A1167E: Invalid line start
Init.s line 6
    6 00000000 ;Date:
Error   : A1167E: Invalid line start
Init.s line 7
    7 00000000 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Error   : A1137E: Unexpected characters at end of line
Init.s line 9
    9 00000000  AREA     Init,CODE,READONLY
Error   : A1186E: Code generated in data area
Init.s line 11
   11 00000000  LDR R0, =0x3FF0000
Error   : A1186E: Code generated in data area
Init.s line 12
   12 00000000  LDR R1, =0xE7FFFF80  ;配置SYSCFG,片内4K Cache,4K SRAM
Error   : A1186E: Code generated in data area
Init.s line 13
   13 00000000  STR  R1, [R0]
Error   : A1186E: Code generated in data area
Init.s line 14
   14 00000000  LDR SP, =0x3FE1000  ;SP指向4K SRAM的尾地址,堆栈向下生成
Error   : A1186E: Code generated in data area
Init.s line 15
   15 00000000  BL  Main
Error   : A1186E: Code generated in data area
Init.s line 16
   16 00000000  B  .
14 Errors, 0 Warnings

哪位仁兄能帮忙解释解释?
或者能给发一个C和汇编混编的可以编译通过的例子?
跪等回音

网友:

真的好难,我也学这个,可我好多都不懂.怎么办呀

楼主:

那我们可以一起学习,共同进步嘛:)

网友(2005-04-30):

你是不是写到同一个文件里了,你写的错误,看不懂呀

网友(2005-07-10):

汇编语句前忘了加空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