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指南

楼主(2005-03-23):
LBSALE[5]LBSALE1.如何重新烧写bios?
出厂前,bios都已经写好。如果,使用过程中不慎冲掉。按如下步骤
1)执行c:\prog\下的F_fs44b0xbios.bat,烧写sst39vf160,如果失败,请将文件S3C44B0X.BSD的只读属性去掉。
2)写完bios后,重新上电。在超级终端(波特率为57600)里输入 :copy 0 1f0000 8000
回车,然后输入y。该步骤的作用是拷贝一份bios到1f0000处
3)连好网线,先在超级终端里运行ap,然后在upload里运行boot.bat。再回到超级终端里, 输入N,然后输入prog 0 c008000 3c,回车,输入Y。即可将把中断矢量表烧写到FLASH 0地址。
2.为何超级终端不能输入?
将超级终端com1属性--端口设置中的流量控制设置为---无
3.为何超级终端里,bios不接受AP等指令?
bios的指令都是小写,只能输入 ap等指令
4.为何ucosii和uclinux的演示程序无法运行?
这两个程序都用到了中断,我们必须把中断矢量表烧写到FLASH 0地址。连好网线,先在超级终端里运行ap,然后在upload里运行boot.bat。再回到超级终端里, 输入N,然后输入prog 0 c008000 3c,回车,输入Y。即可将把中断矢量表烧写到FLASH 0地址。
5.为何网络ping不通?
请将PC机的IP地址设置为 192.168.0.80 ,子网掩码设置为255.255.255.0, FS44B0X的bios启动后,在超级终端里输入 ap,回车。再在windows里运行ping 192.168.0.80 -t ,即可ping通。
6.为何sdt连不上目标板?
运行jtag.exe,不要退出。连上jtag插头,打开目标板电源。运行adw,将SDT2.5的option--debug configuration--target enviroment配置成remote_A。其中ethernet地址配置成127.0.0.1。按OK即可联上。

网友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