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帖]S3C44B0X 总结大家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05-03-23):
1)烧写程序
  烧写程序一般没有特殊的要求,在任何情况下直接烧写即可。但烧写完后建议将JTAG板拨下,关断开电源。因为PC的并口会提供微弱的电源给开发板。这样会造成CPU工作不稳定而死机。所以建议大家在烧写完程序后,切断开发板电源并拨下JTAG板。
2)ucLinux到ifconfig死机。
 这个问题是由于ucLinux的网卡驱动程序造成的。解决方法是,按一次复位键再运行一次即可。
3)烧写程序中出错
  一般中烧写程序的时候我们不建议用户开太多的应用程序,太多的应用程序会造成并口的时序缓慢,最终导致烧写出错。
  如果反复几次一次出现烧写错误,请试着断开电源开进行烧写。

网友:

谢谢!

楼主:

不客气

网友:

收到!

网友(2008-12-12):
在ads1.2中调试
1)调试时,RO为0xc008000,RW为默认。调试正常啊
2)但是下载到flash,flash的地址为0x0。
运行不正常,请大家指教啊!

网友:
就这么点啊

网友(2010-06-07):
好像我还没有碰到 还差好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