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ADS能否查看执行时间?

楼主(2005-03-24):
请问:ADS能否查看执行时间?
如果能看,如何设置?
如果不能查看,STD能不能看?或者帮忙推荐一个能看执行时间的工具吧
要不哪位高手指教什么方法,能方便地得到执行时间的?
否则就只能一条一条计算,痛苦啊

网友:

同问。我是在某一口输出高电平,低电平,然后用示波器来测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