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RQ中断紧急求助

楼主(2005-03-29):
我做了一个外部中断0的实验。程序如下
main()
{
pISR_EINT0=(unsigned)ExtInt0;
rINTCON=0x01;//向量模式
rINTMOD=0;
rINTMSK=~(BIT_EINT0|BIT_GLOBAL);//开始EXINT0中断
rEXTINT=0x0;//低电平有效
}
void __irq ExtInt0()
{
rINTMSK=BIT_EINT0;
rI_ISPC=BIT_EINT0;//关中断,清中断标志
.............
rINTMSK=~BIT_EINT0;//开中断
}
pISR_EINT0是44B.H里定义的。
#define pISR_EINT0(*(unsigned *)(_ISR_STARTADDRESS+0x84))
我硬件仿真时,发现程序老是跳转到0x14处执行,0x14是数据中止和IRQ模式之间的一个保留的字,在44BINIT.S里对应的程序是b.,也就是在原地循环。怎么会跳到这里来呢?
但是偶尔也能进EINT0中断,但最多进一次。
还有一个问题,如果要处理IRQ中断,是不是要在44BINIT.S里清CPSR里地I位,如果要该怎么写,写在哪里呢?
RO-BASE 0XC000000 RW-BASE 0XC200000.
还要就是在BOOTLOADER文件里有这样一段话
b HandlerIRQ
    b HandlerFIQ
;***IMPORTANT NOTE***
;If the H/W vectored interrutp mode is enabled, The above two instructions should
;be changed like below, to work-around with H/W bug of S3C44B0X interrupt controller.
; b HandlerIRQ  ->  subs pc,lr,#4
; b HandlerIRQ  ->  subs pc,lr,#4
这句话是什么意思,是不是如果用向量模式的中断,就必须要该写上面两个跳转指令?
请大家帮帮忙,非常感谢

网友(2006-12-29):
同样的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