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91RM9200从FLASH启动问题

楼主(2005-03-29):
本人正在钻研Atmel公司的arm9处理器AT91RM9200,对于其从片外flash启动有一问题:9200启动后从flash读取数据,但9200并没有对读周期进行配置,他肯定要在读周期中插入等待周期才能于flash匹配,9200是怎样进行相应的寄存器设置的呢????

网友:

启动时用的是32.768K这个晶体

网友:

启动时, cpu和flash的第一个block读写周期时序应该是一致的吧

网友:

关注中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