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级问题

楼主(2005-04-01):
ARM外部中断中断处理程序
void   __irq IRQ_Eint0(void)
{  uint32  i;

   i = IO0SET;// 读取当前LED1控制值
   if( (i&LED1CON)==0 )// 控制LED1输出取反
   {  IO0SET = LED1CON;
   }
   else
   {  IO0CLR = LED1CON;
   }

   /* 等待外部中断信号恢复为高电平(若信号保持为低电平,中断标志会一直置位) */
   while( (EXTINT&0x01)!=0 )
   {  EXTINT = 0x01;// 清除EINT0中断标志
   }

   VICVectAddr = 0;// 向量中断结束
}
请问前面  "__irq "是什么意思? 是定义IRQ类型中断吗?
如果我要定义为FIQ中断是不是要在中断处理程序前面加上 "__fiq "
在定义中断向量地址的时候
VICDefVectAddr = (int)IRQ_Eint0;
  (int)是什么意思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谢答复!!

楼主:

怎么没人回答啊~~
等待ing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
ding

网友:

我也是菜鸟,大家讨论讨论。
_irq用来声明函数,该函数用于irq或者fiq异常中断处理程序;
(int)是整型吧,该句把函数IRQ_Eint0(void)的址质,即中断程序入口地址放到中断向量地址表中

楼主:

用 __irq 声明有什么用?不用就会出现语法错误
const 同样也是起声明作用,不用const可不可以?
声明起的又是什么作用??????
关于(int)  巩固了一下。(int) x;是强制转换为整形,我记成是 int (x); 去了!
讨论讨论!!
在另外一个论坛一个叫"gzzhujm" 的朋友也有回复,我相信应该就是你吧! 感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