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初级的问题,为什么在SDT v2.5下我生成不了.axf文件。

楼主(2005-04-05):
每次点Built后老错这个错误信息
Information:  "E:\2005\work1.apj";  Executing 'Link' because 'work1.axf' doesn't exist yet
armlink -o E:\2005\Debug\work1.axf E:\2005\Debug\main.o E:\2005\Debug\8led.o
Fatal Error:  armlink... Badly formed constant on -Entry qualifier.
armlink... ARM Linker: finished,  0 informational, 0 warning,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.

楼主:

还有
armlink里的Entry and Base选项里的Entry Point是填什么的,ImageLayout里的Place at beginning of image的Object File和Area Name分别填什么?

网友:

Entry Point可以不填,因为我使用44b0 所以Object File和Area Name分别填44binit.o和Init,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,反正能生成axf文件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