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程序当运行到Uart_printf的时候会死掉

楼主(2005-04-06):
请问高手大概是什么地方的问题。先谢过了,非常郁闷。

网友:

你本身那个串口程序可以运行吗? 它现在运行再什么样的环境下面?

楼主:

可以运行,我都可以把板子上的灯设亮。
程序确实是跑到我这里来了。
还有问题就是假如我程序中没有Uart_printf我的程序运行完了不能正常退出,或者时说当我程序运行完了系统要Uart_printf的时候就出错了,我正怀疑是不是我改了Uart_printf的参数。
void Main(void)
{
    rSYSCFG=SYSCFG_8KB;
//#if (PLLON==1)
    ChangePllValue(PLL_M,PLL_P,PLL_S);
//#endif
    Isr_Init();
    Port_Init();
    Uart_Init(0,115200);
    rPDATC=0xfff3; //将板子上第一个灯设亮
}
然后灯亮了之后程序就没反应了。当Main函数只有一句rPDATC=0xfff3的时候也是如此,是不是程序一跑到我这里就不会Uart_Printf了?
我是初学的。我qq:8624249;写写BrightZhang先

网友:

我也是啊 你跟踪的时候是那里产生错误啦?记得我一个同学发生过类似的错误也是关于uart的 你加这个群吧3542355
当时好像是串口设置的问题 呵呵 把你的初始化代码 贴出来(跳转到住函数的部分) 还有串口的初始化

楼主:

问题解决了,和和。是RAM的地址没有设对。Uart_printf中用到一个静态变量,为这个变量设了值但是没反应,所以就出现输出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