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手持设备的电池知识!

楼主(2005-04-13):
各位大侠:我目前正在设计一款手持式设备的电源电路,不知道是否还需要设计电量管理芯片电路吗?我看过一些资料,好像说是现在的智能电池如手机电池等,内部都嵌入了专门的电量管理芯片,只要通过电池提供的1-Wire通讯接口,就可以方便地了解电池电量的状态啦。究竟是不是这样,请谁告知一声。最好能有现成的资料佐证。另外,国内的电池厂家也非常多,谁能帮助推荐一下合适的电池厂家。

网友:

最好用专用的电源管理芯片,作用是采集各路的电源电压,AD,稳压,充电点路,电池上的OneWire 只作为电池ID的识别(有效电池).
现在一般的电池是1000mA/h , 也就是你的手持设备如果standby电流是10mA可以代机4天.
standby的软件应该设计得很好,否则没戏

楼主:

    感谢图坦卡盟,不过如果1-wire总线仅能提供电池的ID号,那么其内部植入的芯片究竟干什么用?我们在外部装设专用的管理芯片,如Dallas的DS2770来专门实现对电流、电压、电量的测量是否就可以了?
    老兄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?如果有的话,是否可以发给我一份?我的信箱是:DuguiW@xjgc.com

网友:

手机电池由电芯和保护电路组成,可能有的电池自带AD,可报告电池的电量,但一般都不准,一般电池除了one wire外还有一个温度线提供给电池管理电路.你可查一些美信的电池管理芯片.如果你的应用不需要向用户提供准确的电池电量,就只需要监测一个最低限制电压就够了,其它经历还是放在充电算法和省电上吧

网友:

我很好奇你到底做的是什么?
armdev@tom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