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帮忙!

楼主(2005-04-14):
最近在看INTEL的PXA255,用的ARM10,有6个片选nCS[0:5],怎么用?

楼主:

是不是内部通过最高几位地址译码产生?

网友:

某一地址范围的值映射为片外存储器地址 如 0xA0000000-0xA5FFFFFF .
如果0xA0000000-0xA0FFFFFF 对应CS0 有效
如果0xA1000000-0xA1FFFFFF 对应CS1 有效
如果0xA2000000-0xA2FFFFFF 对应CS2 有效
如果0xA3000000-0xA3FFFFFF 对应CS3 有效
如果0xA4000000-0xA4FFFFFF 对应CS4 有效
如果0xA5000000-0xA5FFFFFF 对应CS5 有效

楼主:

明白了,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