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[原创]

楼主(2005-04-25):
请问一下PHILIPS 21XX的ARM 为什么没有片外的地址总线,如何访问片外器件?

网友:

LPC21XX是一款很酷的ARM7 CPU
它内部有FLASH和RAM , 跑uOS2一点问题都没有
它对外有PWM , SPI , UART ,CAN
所以做一般的应用足够了,
看你要扩展那些功能了,外设可劲量用SPI,UART控制的, 也可以用FPGA扩展

网友:

原来是这样子,有见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