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10如何将RAM映射到地址0x0处?

楼主(2005-04-25):
2410上电后从0x0处执行,在bootloader中首先将ROM中的代码和数据搬到RAM中,然后如何将RAM映射到0x0处?看2410的文档,它的bank地址都是固定的。

网友:

不是将RAM的地址映射到0x0
而是执行完boot操作后跳转到RAM的首条指令地址

楼主:

也就是说:如果我把rom中的所有代码都搬到ram的0xxxx处,那么可以用
ldr pc,=0xxxx跳转到该指令?中断向量表应该放在哪里?

网友:

仔细读一下
ARM Interrupt Controller (AITC)

楼主:

能讲讲试怎么回事啊?搞了很久也没有弄明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