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 44b0的uclinux操作系统下中断求助

楼主(2005-04-26):
44B0下键盘使用EINT0中断,可以从PENDING寄存器看出硬件上确实有中断产生,并且都置位了,但是就是不会跳转到服务程序里面。何解呀?
还有定义中断服务程序是不是一定要加 __irq ?比如 void __irq keyboard(void)
加了之后编译不过呀。不知道怎么回事?
各位指点指点。谢谢!

楼主:

还有,想问问在操作系统下面用中断,是不是直接通过中断控制寄存器就行了?还是仍然需要注册中断,编写中断驱动什么的?

楼主:

各位大哥,帮帮小弟呀!

楼主:

兄弟们,help!
SOS!!

楼主:

up

楼主:

大家知道多少说多少呀,帮帮忙吧。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