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如何编写arm函数调用的汇编代码

楼主(2005-05-04):
大家好,我刚刚开始接触arm,现在想请教一个关于如何编写arm函数调用的汇编代码。
被调用的函数使用C语言编写,并使用arm的gcc编译器生成目标文件,函数的声明为 void func1 ( int, int ).
接下来我用汇编语言编写另外的一个文件,在该文件中调用函数func1。我知道调用函数使用指令bl func1,但是在bl func1指的前面我应该用什么指令保存哪些寄存器?如何传递参数?参数传递的顺序是怎样的?在bl func1指令的后面我应该用什么指令恢复哪些寄存器。
哪位大侠能帮帮我,或者告诉我去查什么资料?
谢谢!

网友(2005-06-08):

__asm__  ( "subs lr,lr,#4");
__asm__  ( "stmfd sp!, {r0-r12, lr}");
__asm__  ( "bl func1");
__asm__  ( "ldmfd sp!, {r0-r12, pc}^");

网友(2007-03-11):
记得好像,现在C文件里用修饰符‘extern’声明该函数;
然后在汇编文件开头用‘inport’声明该函数;
就可以直接引用了,很多ARM的书籍都有介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