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帮主关于ADS的一个弱智问题

楼主(2005-05-10):
请教帮主关于ADS的一个弱智问题

调试的时候出现“the session file 'D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default-1-2-0-0.ses' could not be loaded.”

我怀疑是每次关闭axd的时候,axd对整个环境保存时出错。即使我把错误的default-1-2-0-0.ses删除,用正确的代替,下次启动axd时还是不行。

请教帮主,改怎么办?见笑了!

网友:

确定后,在弹出的load session 窗口中点击“取消”。若进入AXD后,主调试窗口没有任何代码,且FILE->Load Image菜单项无效时,此时需要重新打开Option->Configure Target,单击Ok按钮,然后通过选择File->Load Image加载调试文件。

楼主:

这样做是可以,但是,每次都这样不是很烦?有没有彻底解决的方法?谢谢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