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OMAP5910 ARM处理器中断机制,uart

楼主(2005-05-13):
现在omap5910 MPU上做uart驱动
uart初始化正常,在轮询方式下接收和发送都可以。
想用中断方式响应接收和发送事件。
参考camera工程下的vectors.asm,interrupt.h,interrupt.c
在CCS环境中设置了程序入口为_start
uart ier寄存器=0x03;
    ConfigureInterrupt(0,0,1,0);
    EnableInterrupt (32 + 14) ;
在OnHandleIrq() ,EX_Irq()   入口设置端点或printf调试信息
    然后开始收发uart数据
    为何没有进入EX_Irq()?
    请大侠们指点!
附文件如后。

楼主:

现在中断重映射的问题解决了,不过uart接收到数据确不触发中断,但发送完中断倒是能触发中断.把uart相关的寄存器看了个遍也没找到问题所在.

网友(2008-03-12):
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有这样的问题,能否把你的工程发一份给我
echool1227@163.com

网友(2008-05-28):
我也有这样的问题
能把你的工程给我发一份么?
我的邮箱是caojunqin@sohu.com

网友(2011-04-07):
好贵的工程!

网友(2012-08-16):
需要你的中断处理方法----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