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虾门,帮忙释疑!!!

楼主(2005-05-21):
刚开始学ARM,看到书中一关于PC的举例,指令如下:
                MOV PC,PC
    书中结论: 执行完该指令后,程序将跳转到当前指令下面第二条指令处执行.本人甚感疑虑,就是想不清楚,哪
位大峡是否可以解释一下?
   我认为: 该指令中后一个PC值的内容是当前指令地址加8个字节,那么将该值传送个前一个PC寄存器R15,其实质
相当于用一个立即数(值为当前指令地址加8个字节)传给R15,所以不会额外增值8字节.不知道小弟分析是否犯了某
种原理上的错误? 帮忙!
   小弟QQ:28616658
      eagle-rainy@163.com

网友:

arm是三级流水线,取指,译指,执行,所以当现在pc中的指令是正在执行的指令后面的第二条指令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