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1.2编译器编译错误,谁能帮我?谢谢!

楼主(2005-05-30):
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是什么错误吗?arm的ads编译器
ErrorSerious)C2840E:EOF in comment
cz_main.c line238
指的是最后一行
EOF指的是什么意思?ads1.2的使用手册我怎么找不到?
谢谢!

网友:

EOF 是 End of file , 是文件结束符 一般为 -1
是个不可视字符
你需要重新编辑该文件去掉这个符号

楼主: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