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指导!!万分感谢!!

楼主(2005-06-08):
我的2410开发板上已经移植了linux,我想将通过2410采集数据然后通过网口传到pc机。
问题是当我将2410的数据线和片选信号连接好以后,我怎样才能取得该地址的数据啊?
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我可以直接读取该地址的数据。
但是移植了linux以后不知道应该怎么办,请指导!!
万分感谢!!
另外我通过i2c配置外部芯片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不知道如何读写i2c的寄存器。

网友:

#include <sys/mman.h>
fd = open("/dev/mem", O_RDWR|O_SYNC);
再用 mmap 函数

楼主:

mmap是用来建立内存映射的。 我想问一下mmap返回的是真正的物理地址吗?
多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