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菜鸟的大问题!求助

楼主(2005-06-08):
请问学32位嵌入式系统的,需不需要学习自己设计板子和自己焊自己需要的元件!
我是计算机的,主要学习的是写程序,做arm的开发学习都是买的很贵的开发板,
行业中的人说如果自己买元件设计板子的话,成本会少不少,根本不用去买,除非是
需要那种比较高档紧密的!
我计算机的主要是写程序,搞电子有点吃力,要是真需要学习的,我可以再学,就是不知道必要不?软件相对好解决,可嵌入式开发需要软硬通吃!
硬件芯片的原理懂,就是没有设计过板子!现在也不会。
大家怎么认为的,给点建议好吗?
先谢谢了

网友:

这哥们儿说话象小鬼子!?

网友:

如果什么都自己做,那么你要先学会原理图的设计,接着自己layout,然后自己找人给你洗板子,单纯上件估计你就得耗很长时间。还是看看有没有现成的开发板自己拿过来玩玩。什么都自己来,成本也不少(但比买的便宜)。你可以问问有没有工作了的朋友公司里面有这样的废板,然后自己拿回家慢慢调试。

网友:

设计一次板子,投一次板少说也得一两千元,如果出现错误,还得重来,凭你自己估计也焊不了,如果你是自己玩,我建议还是买一块用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