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讲解一下arm9的SDRAM的控制器是如何工作的吧.

楼主(2005-06-25):
再其启动的时候,SDRAM的如何配置的?
SDRAM的大小和位置是怎么知道的?是不是可以自检得到?原理是什么?
谢谢.

网友:

有sdram控制器呀,直接对相关寄存器赋值,不就可以啦。初始化完成,再实现,代码的拷贝,将flash的拷贝到sdram中。

网友:

ARM9中有专门为ARM配置的寄存器的啊

网友:

我又长见识了 谢了

网友:

sdram控制器就是CPU里面的那些寄存器吗???

网友(2006-09-09):
又学到东西罗

网友:
将flash的拷贝到sdram中???是不是要在自己的程序里有将flash的拷贝到sdram的程序,还是用分散加载

网友(2007-08-16):
使用的语言是汇编吗?

网友(2008-04-01):
1.首先你要配置arm的寄存器,包括sdram的存储空间,宽度,时序特性等
2.考虑到flash的访问时间较sdram长,所以有必要拷贝。具体过程请参考一些项目(@@@)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,又学到东西了!

网友:
你要用哪款芯片,找芯片手册去呀,可能不同的芯片控制寄存器名字不一样,原理是一样的.

网友:
长知识了~~谢谢

网友(2008-05-25):
能给点相关的资料就好了

网友:
学习中,以后会接触到!

网友:
我说我的,你说你的,最公平

嘿嘿,还真难说。。。还是顶一下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留下个脚印,日后再看讨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