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问题请教

楼主(2005-06-28):
哪位大侠用过arm的USB功能,请赐教。小弟现在要弄44b0和pc的USB通讯,有些问题想请教请教。
1:PC那头的驱动如何解决?
2:能否把USB弄成像串口那样随意发送数据,达到控制功能?
3:如果用VC的话,如何实现对USB口的操作?
请各位大侠帮帮忙,知道多少说多少,不胜感激!

楼主:

up

网友:

刚回答了你一个网络的问题,现在再回答你这几个问题:
1:这还用问,当然是得写了,使用windows的wdm设备驱动开发,有usb驱动的框架,不是太难,当然你要会vc.
2:你能问这个问题,就说明你根本就不懂usb协议,回去好好看看吧
3:和第一个问题一样,去学驱动开发吧
总之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,慢慢来吧

楼主:

谢谢楼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