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C语言答案

楼主(2005-07-08):
输入 n值,请编程输出图形。例n=3时   如图示

       *       *
         *   *
           *
         *   *
       *       *

网友:

不知道

网友:

000000

网友:

不知道啊

网友(2007-02-20):
How much money will you offer?

How much money will you offer?

网友:
什么意思啊?是不是要用C语言把他编出来?

网友:
你说得太简单了吧,说清楚点啊!
是不是输入不同的数字,输出的结果不同啊

网友:
#include "stdio.h"
main()
{
    int a;
    printf("input a number");
    scanf("%d",&a);

    xianshi(a);

    system("pause"); //我用来看结果的可以不要

}

void xianshi(int a )
{
  int i,j,c,d;
  int x,y;
  char *b = "*";
  char *e = " ";
  x = 2 * a - 1;
  y = 2 * a - 1;
  c = 1;
  d = x;

    for(j = 1;j <= x; j++)
     {
         for(i = 1; i<= x; 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(i == c) || (i == d))
             printf("%s",b)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printf("%s",e);
         }
         printf("\n");
         c += 1;
         d -= 1;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