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与PC通过串口通信问题

楼主(2005-07-27):
请问各位知道ARM与PC通信有什么特定地方吗?
目前我手头有一个通用的RS232串口传输程序(VC写的),ARM有自己的UART读写库函数可调用,但是似乎不能收到对方发送的数据?这是为什么呢?

楼主:

怎么没人啊,想哭

网友:

别着急,我这部分工作做过。不难的。首先你先用超级终端看看能否正常,可以的话再用你自己编的程序。

楼主:

终于有人回应了,超级终端是好的,用通用串口调试工具可以自由收发,但是还是有上面说到的问题?没一点头绪,电子方面的知识也很欠缺

网友:

请问你是ARM不能接受还是PC呢?

楼主:

用通用串口调试显示PC端发送成功,至于ARM端收到否不知道如何判断
此外若在ARM主程序中发送一个字符,在PC端是接收不到的(无论是用通用串口工具还是之前说的VC程序),对异步通信而言,是否还是要考虑接收的时机问题呢?

楼主:

今天换了ARM发送方式,在中断产生时发送,就可以在PC端接收了.有一点点进展吧.
感谢回复!

网友:

要是在ucos2下如何编写串口通信程序,我想把 arm采集的电压信号经a/d后从串口发送,发送字符可以,不知数据如何发送?请高手指点

楼主:

我用的是通用程序,不分数据还是字符

网友(2005-10-17):

ding

网友(2006-05-18):

x[exi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