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lpc2104实验板的连接问题.谢谢指点!

楼主(2005-07-27):
请教一个问题:我用lpc2104 的实验板,想实现输出pwm波形,然后同时用捕获通道捕获其上升沿下降沿。我用p0.7口输出pwm2,用p0.10和p0.11口捕获。于是用飞线把3个口焊在一起。问题是实验板一上电蜂鸣器就响个不停,同时LED1和LED2同时亮起来。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更严重的是:如果不管这些问题,强行拷程序,AXD也无法拷进程序,只是在那里不断的loading。怎么解决拷程序的问题? 谢谢!

网友:

拔了跳线帽就不响了,你说得考程序可以用isp试试,那个jtag有时候有点问题,解决办法去zlg的网上,书上去找吧

楼主:

isp试过了,可以拷程序进去,但是uart0的串口似乎不能向上位机传数据了,用以前可以通过的例题试了也不行。郁闷ing。那个jtag算是废了,只要打开就一个劲的loading image,一点都不停下来,不知道板子是不是被烧坏了或者jtag坏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