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b0中断的详解

楼主(2005-07-27):
LBSALE[1]LBSALE[这个贴子最后由coffeeyu在 2005/07/28 01:42pm 第 2 次编辑]

44b0中断的详解
44b0中断的详解
S3C44B0X的中断控制器有30个中断源。
S3C44B0X支持新的中断处理模式称为(vectored interrupt mode),在多个中段请求发生时,
由硬件优先级逻辑确定应该有哪个中断得到服务,同时硬件逻辑使中断相量表的跳转指令加载到
(0X18或0X1C)位置,在该位置执行跳转指令使程序跳到相应的中断服务线程,因此相对与传
统的ARM的软件方法能够大大减少中断进入延时。
有两种类型的中断模式,FIQ (快速中断)和IRQ.所有的中断源在中断请求时应该确定使用的
中断模式。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44b0开发板例程中,大部分使用的都是IRQ中断模式(请查阅
寄存器rINTCON)。
一般来讲,使用44b0开发板进行调试时,无需更改44b.h,44blib.h,def.h,option.h,44binit.s,
44blib.c,44blib_a.s,memcfg.s,option.s等程序,甚至无需看懂,即可编程使用44b0开发板。
如前所述,硬件逻辑使中断相量表的跳转指令加载到(0X18或0X1C)位置,在该位置执行跳转指令
使程序跳到相应的中断服务线程,用户只需定义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即可。中断向量表的定义如下
(节选,请看44b.h)
/* ISR */
#define pISR_RESET (*(unsigned *)(_ISR_STARTADDRESS+0x0))
#define pISR_UNDEF (*(unsigned *)(_ISR_STARTADDRESS+0x4))
#define pISR_SWI (*(unsigned *)(_ISR_STARTADDRESS+0x8))
#define pISR_PABORT (*(unsigned *)(_ISR_STARTADDRESS+0xc))
#define pISR_DABORT (*(unsigned *)(_ISR_STARTADDRESS+0x10))
#define pISR_RESERVED (*(unsigned *)(_ISR_STARTADDRESS+0x14))
#define pISR_IRQ (*(unsigned *)(_ISR_STARTADDRESS+0x18))
#define pISR_FIQ (*(unsigned *)(_ISR_STARTADDRESS+0x1c))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#define pISR_EINT4567 (*(unsigned *)(_ISR_STARTADDRESS+0x74))
#define pISR_EINT3 (*(unsigned *)(_ISR_STARTADDRESS+0x78))
#define pISR_EINT2 (*(unsigned *)(_ISR_STARTADDRESS+0x7c))
#define pISR_EINT1 (*(unsigned *)(_ISR_STARTADDRESS+0x80))
#define pISR_EINT0 (*(unsigned *)(_ISR_STARTADDRESS+0x84))
用户定义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,可以参考该语句,
pISR_EINT4567=(unsigned)Key_Int;;; //将外部中断4567产生的中断,指向函数Key_Init
当然,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,任意改变函数名,
pISR_EINT4567=(unsigned)MyCat; //函数名由用户定义
最好在程序开头声明一下,
void __irq Mycat(void);;;
显然,至此可以基本理解44b0的中断,是如何与程序中的中断服务子程序联系起来的了。
中断的硬件逻辑,将检测到的中断,以某种方式指向中断服务程序的地址,该地址在头文件
中以宏定义的形式出现。用户在自己的程序中,将中断服务子程序的地址付给该指针,从而
将其联系起来。

网友(2007-02-23):
谢谢拉!在哪儿能找到更多东西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