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PC2104的easyjtag驱动安装的问题,急!

楼主(2005-08-05):
我是新手,刚开始摸周立功的LPC2104的板子。
装easyjtag驱动后出错提示为:dbe warning 00041:an unspecified toolbox call failed.
或者是:00139 connecting would halt the processor.
我的操作系统是xp.驱动程序是新下的1.6版的,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?
还有,我现在已经将板子上电,easyjtag那块也通过并口线接好了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?

网友:

把halt改成attach看看

网友(2005-12-18):

兄弟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
1.将halt 改成attach是没有用的
2.你的接法是没有错的.我去别人机子上成功连上了,也是这么接的
3.板子十之八九没有问题的.我的板子是没有问题的
4.问题可能出在你的软件上,你设定的Jtag的路径软件可能不能识别.你有没有注意到你选择运行的程序,路径上有奇怪的字符?
5.再有可能是你计算机并口的设置了(可能性小)
6.此问题有一定普遍性,建议周立功公司给予解答
兄弟如果解决了,请发邮件给我wybuwyth@tom.com

网友(2007-12-29):
DBT Waring 00041: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
这个Alarm我今天调试的时候也同样出现呀,我用的LPC2132的片子,Easyjtag driver是周功那下的呢,
就是出现类似情况,不知各位兄台将这个问题弄清楚没有,有什么进展一定要大家讨论一起提高哈,有
谁有新进展希望能给我邮件,或加QQ聊聊哈,QQ:416964119
email:bo115891@yahoo.com.cn

网友(2008-06-17):
我的也有这样的问题

我用的是LPC2210的,原来在别的电脑上使用正常。后来我买了dell的品牌机170L再装上就不正常了,
我看他建议并口的CMOS设置是SPP模式,可我这个机器根本没有那个模式,不知道周立功搞的什么东东,
为什么驱动不多支持些模式,黑心呀!想想他平常还鼓吹不爱钱的,还不是一样的商人做派!

网友:
刚才试了试改为attach,只不过报错成了00041,问题还在呀

网友(2009-10-17):
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,如果你解决了,可否将解决方法传给我。我的邮箱是chenchenglp@126.com。谢谢!

网友:
欢迎加入嵌入式QQ群90850907
讨论MCU、ARM等技术方面的问题

网友:
改成英文的路径

网友:
恩,搞开发还是先把路径都改成英文且不带空格先 ,这样比较保险

网友(2009-12-04):
路径全部为英文,还是错误。DBE warning 0004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