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句代码什么意思?

楼主(2005-08-05):
#define AT91C_PIO_PA9(1 <<  9)
#define AT91C_PA9_ETX0(AT91C_PIO_PA9) //  Ethernet MAC Transmit Data 0
#define AT91C_PA9_MCDB0(AT91C_PIO_PA9) //  Multimedia Card B Data 0
这里面的宏定义是什么意思呢?尤其是(1<<9)时干吗的?新手,谢谢

网友:

1<<9 就是把1往左边挪动9个位置
之前是0000 0000 0001 移过后就是0010 0000 0000

楼主:

明白了,谢谢哈

网友(2005-09-04):

这种是不是都在头文件里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