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S3C44B0的SIO口模拟SPI,请教一下

楼主(2005-08-10):
如何实现SIO口模拟SPI进行通讯呢?我设置了几个寄存器,始终不得要领,连接ad都没有反应。
后来用SIO口专门接了个74HD595,驱动LED,测试一下SPI到底发出数据了没有,结果还是不行,看来是S3C44B0的SIO设置不对,请指教

楼主:

没人知道吗?给个例程也可以啊

楼主:

请教

网友:

你还不如普通IO口控制,我就是拿通用IO控制SPI的

网友(2006-09-26):
用普通i/o控制也很简单,但是有资源放着不用也是浪费,
而且还占用紧张的io口资源,
我的也是设置了spi的相关寄存器,但是就是没有clk输出。
望大侠指教一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