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大家帮帮我吧!LPC2132定时中断的问题

楼主(2005-08-11):
我是初学者,在学习使用LPC2132的定时中断时,利用了“周立功LPC2100 开发板资料”中的一个实例程序,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  "config.h"
#define      LEDCON    (1<<25)        /* P0.25引脚控制LED4,低电平点亮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IRQ_Time0()
* 功能: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,取反LEDCON控制口。
* 入口参数:无
* 出口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__irq  IRQ_Time0(void)
{  /* 进行LED4的取反控制 */
   if( (IO0SET&LEDCON) == 0 ) IO0SET = LEDCON;    // 控制LED4点亮
      else  IO0CLR = LEDCON;                 // 控制LED4熄灭

   T0IR = 0x0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中断标志
   VICVectAddr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通知VIC中断处理结束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Time0Init()
* 功能:初始化定时器0,定时时间为0.5S,并打开中断。
* 入口参数:无
* 出口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Time0Init(void)
{  /* 初始化定时器0,实现0.5S定时;定时器1实现0.1秒定时。
      Fcclk = Fosc*4 = 11.0592MHz*4 = 44.2368MHz
      Fpclk = Fcclk/4 = 44.2368MHz/4 = 11.0592MHz
   */
   T0PR = 9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定时器0分频为100分频,得110592Hz
   T0MCR = 0x03<<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匹配通道1匹配中断并复位T0TC
   T0MR1 = 110592/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MR1比较值(0.5S定时值)

   T0MR0 = 110592/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MR0比较值(0.5S定时值)
   T0EMR = 0x3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定时器0的T0MR0匹配输出,输出方式为翻转

   T0TCR = 0x0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启动并复位T0TC
   T0TCR = 0x01;

   /* 设置定时器0中断IRQ */
   VICIntSelect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所有中断通道设置为IRQ中断
   VICVectCntl0 = 0x2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时器0中断通道分配最高优先级(向量控制器0)
   VICVectAddr0 = (uint32)IRQ_Time0;         //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向量
   VICIntEnable = 0x00000010;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定时器0中断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main()
* 功能:初始化I/O及定时器,然后等待中断。
* 说明:在STARTUP.S文件中使能IRQ中断(清零CPSR中的I位)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 main(void)
{  PINSEL0 = 0x00000000;
   PINSEL1 = 0x0000300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MAT0.0连接到P0.22
   IO0DIR = LEDCO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LED4控制口为输出

   Time0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时器0初始化

   while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定时器0中断或定时器1匹配输出

   return(0);
}

很明显,这是想利用定时中断,但我在运行时却得不到想要的结果,最后发现是因为一直没有进入到中断服务程序中,另外,如果我改用软件查询的方式,结果就能出来,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?
请各位大虾帮帮我啊!

网友:

我在用中断时也碰到过类似问题,但我没对程序多加修改,你可以试试在载入镜象前按一下复位键,我就这样解决这问题的。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做JTAG调试时芯片复位不可靠导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