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接收字符串?

楼主(2005-08-16):
    最近用通用的读写串口程序时发现最多只能读到2位,比如发送12345,收到后显示结果为12,非要单独去发每一位才行.
    是发送后接收端缓冲的限制吗?
所用芯片为S3C44B0X

网友:

打开FIFO功能了,但是没有读空FIFO队列。
你的“通用的读写串口程序”有问题,自己写一个吧,很简单的

楼主(2005-09-16):

果然是高手,一句话就说出了关键,FIFO打开后就可以了.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