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为什么我的ARM板供电正确,可却测不出晶振工作?

楼主(2005-08-18):
最近我做了一块三星S3C44B0X的ARM开发板,可是电路焊接好了以后电源指示灯全都显示正确,而且核心电压和接口电压也都测得正常,可是却测不出晶振工作,芯片也不知是否工作。另外,我做的是裸板,Flash什么的全都是空的,请问这种情况下,ARM处理器的接口输出都是高电平吗???

楼主:

我接了仿真器之后,用ARM7-JTAG调试代理说“找不到ARM核”,可是用万用表测了VDD和VCC的供电都是正确的,然后用示波器想看看接的10MHz晶振和32.768KHz晶振是否有正弦波,可是示波器都没有反应,请教各位,如何才知道我的S3C44B0X是否正确工作了呢?

网友:

网上有很多讲初步调试的文章,不过我建议你把SDRAM和FLASH焊上去,组成最小系统再调

楼主:

我做的就是最小系统阿,已经焊接了Flash和SDRAM了,可是测不出CPU工作,请问如何才能确保晶振工作呢?

网友:

看来你接的是无源晶振,它必须利用芯片内部的助振电路才能起振,如果不起振
那么说明cpu根本没有工作,这种情况和有没有sdram和flash没有任何关系,就是
只焊一个cpu它也起振,只要cpu电源正常(包括内核电压,io电压等等),cpu
复位正常,晶振就应该起振,如果你检测都没有问题,那么就是你硬件有问题,好好
检查。

楼主:

谢谢taoyuetao的解释,真的好受用。现在我得晶振已经开始工作了。可是用标准的SDT调试器(在买的开发板上可以正常使用的),JTAG调试代理却找不到我制作的电路板上的ARM核
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?多谢大家了!!!

网友:

看看是不是焊接有问题?
是不是单步调试直接飞掉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