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内最高配置的高性价比S3C2410开发系统(真正在WINCE下支持VGA输出)

楼主(2005-08-21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
d

网友:

dcd

网友:

dddd

网友:

cv

网友:

ddddddddddddd

网友:

dddddddddddddddddd

网友:

ARMer9高级开发系统的详细配置清单为:
1. ARMer9-Core系统核心板 (支持VGA输出)
2. ARMer9-Base基板
3. ARMer9-Base JTAG调试板

ARMer9-Core配置 :
设计成的扣板结构,稳定的六层PCB设计;
CPU :工业级 SAMSUNG S3C2410A20,ARM920T内核,时钟频率可配置,通过CPU内部PLL倍频,最高可达到270MHz,标称频率266MHz;
大容量Flash和SDRAM:
32M NOR FLASH:Intel StrataFlash E28F128J3 16MB × 2
64M NAND FLASH : SAMSUNG K9S1208U0M
64M SDRAM:两片SAMSUNG K4S561632E-UC75
内置3个UART控制器,两个作为标准串口,可接modem;另外一个可作为为IRDA红外线数据通讯口;
内置两个USB控制器,一个HOST/DEVICE,一个DEVICE
VGA输出解决方案套片(可以通过底板的VGA接口连接普通CRT显示器);
标准WINCE键盘接口芯片(我们只在PCB上提供焊盘,BOM提供芯片类型)
以太网物理层和MAC层芯片-CS8900A
PCMCIA CF卡逻辑芯片PD6710
MMC/SD卡控制器
RTC实时时钟
IIC总线控制器
SPI总线控制器
IIS数字音频输入/输出接口芯片-UDA1341TS
canbus总线控制芯片(我们只在PCB上提供焊盘,但不焊,用户自己选择焊接,该芯片价格大约15元/片)

ARMer9-Base配置 :
二层PCB设计;
5V直流电源输入;
电池盒连接点(也就是说,开发系统可以通过镍氢电池给系统供电);
1个USB Host接口,可以接USB HUB ,U盘,USB鼠标以及USB键盘等外设;
1个USB Device接口-用于和PC机通信;
PCMCIA/CF卡座,支持热插拔;
MMC/SD卡座,可插MMC/SD卡,支持热插拔;
LCD接口,支持各种STN,TFT LCD,最大可以支持1024*768,26万色;
VGA视频输出接口,标准25针插口;
WINCE键盘接口(如果系统板上焊接了接口芯片可用);
2个串口,RS232电平,标准9针插口;
触摸屏接口,支持四线电阻式触摸屏;
SPI接口;
10M以太网口;
立体声音频输入输出口(Mic ,Line,Speaker);
CANBUS总线接口芯片,CAN BUS接口,标准电话水晶头接口我们只在PCB上提供焊盘,但不焊,用户自己选择焊接,该芯片价格大约12元/片);
RTC电池座(可放CR2032电池,供系统RTC时钟用);
2个通用按钮,两个通用LED,提供给用户编程用;
标准ARM 20芯Embedded-ICE调试接口,可以直接连接Multi-ICE仿真器
4×100的高精密度连接器,连接系统核心板和底板,提供可靠信号传输;
系统核心板上CPU的几乎所有信号都引到了底板两排测试孔上,可以供用户测试。

ARMer9-Base JTAG调试器 :
提供并口到JTAG接口的电平匹配转换功能、CPLD和Flash的烧写功能以及简单的JTAG调试功能。
必备附件
5V/2A直流电源一个;
DB9交叉串口线一根;
Jtag下载电缆一根;
交叉网线一根;
USB连接线一根;
配套软件和文档资料(7张光盘)的主要内容:
自主开发的运行于DOS、Windows98/2000/XP/NT和Linux下的JTAG烧写程序,可烧写NOR型Flash(Intel的Strata Flash)和NAND型Flash(Samsung的K9S1208U0M),包括linux版本和dos版本的源代码,让您轻松掌握Jtag操作;
ARMer9开发系统测试程序——可以测试ARMer9开发系统的各种功能,如串口下载,USB下载、SD卡测试、CF卡测试、,音频测试、按键测试、中断系统测试、NOR Flash以及NAND Flash读写测试(一共提供了多达95项测试例程,附带测试程序源代码,其中多项测试例程是其他厂商不能提供的)
NANDBOOT——这个程序的功能是从nandFlash程序中引导系统的示例代码,包括源代码
Linux for S3C2410:Bootloader以及源代码、Linux Kernel 2.4.18内核源代码,Root文件系统(Cramfs文件系统)、全套编译工具(自编了一个安装的Makefile,让交叉开发环境的安装过程变得简单方便),含CS8900A以太网驱动,串口驱动,USB HOST & DEVICE驱动和SD/MMC卡驱动,最新的嵌入式Linux的小型化Shell-BusyBox-1.00(提供了很丰富的命令,和PC机上linux中的shell命令媲美),带所有驱动的源代码;(1张光盘)
WinCE4.2.NET Platform Builder for ARM(得到的是支持所有芯片体系结构的正版wince.net platform builder一套,带正版的license,一共5张光盘)
WinCE4.2.NET BSP for ARMer9开发系统,包括整套BSP的源代码;
ARMer9开发系统上运行的WinCE4.2.NET内核,CS8900A以太网驱动,串口驱动,USB HOST & DEVICE驱动和SD/MMC卡驱动,CF卡驱动均可完成,在WinCE下可以使USB鼠标,USB键盘,U盘,SD/MMC卡和CF卡等外设,声音播放正常,可以使用WINCE下的播放器播放MP3,可以用WINCE下的MediaPlay播放视频文件;
全套Samsung原版S3C2410开发资料;(1张光盘)
ARMer9开发系统的原理图;
USB驱动程序,以及源代码;
u241mon底层监控程序和DNW下载工具,以及u241mon和DNW工具的源代码;
ARMer9开发系统文档资料,包括Linux Bootloader命令行使用指南,ARMer9开发系统Linux Porting操作指南等等自行编写多篇开发文档。
开发工具资料以及文档一共配套为7张光盘!

网友:


网友:

顶顶顶

网友:

ddddddddd